楼主(2009-04-22):
我听有位老师讲,plc的输出端接比较大的继电器的话,有时候要接一些二极管!
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接的二极管有什么用?怎么接线啊?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想想继电器里面是不是有电感啊?当突然断电时是不是会短时有电流没地跑啊?那就用二极管构成续流,保护PLC端子。至于接线应该是并在继电器旁,方向当然是构成释放回路了。偶认为是这样的,对否?

网友B:
二极管起续流作用,和继电器线圈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继电器里面是不是有电感啊?当突然断电时是不是会短时有电流没地跑啊?那就用二极管构成续流,保护PLC端子。至于接线应该是并在继电器旁,方向当然是构成释放回路了。偶认为是这样的,对否?

同意。

网友D:
这个二极管称为:继电器线圈反峰压释放二极管
同意一楼所说的!!

网友E:
应该是反向并联

网友F:
二极管在这儿起续流作用,所承受反向击穿,一般能起到保护做用。

网友G:
同意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