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怎么我安装的GX Developer Version 7或GX DEVELOPER 852
都没得创建工程的动能啊!!!
是啥原因!!!汗!!!郁闷!!!
有没有能教教我的!!!!

网友A:
因为你在安装时选择了监控模式,此模式下不能新建。

卸载你的软件,然后重新安装,确保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模式。

Regards
  • 下载积分:+2(aiwo1999)

网友B:
    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任何选项。
    ~~~~以上

网友C:
    有的电脑系统不钩监控模式也用不了,只好换操作系统了.

网友D:
    一直按下一步

网友E:
    先按工控网站介绍的方法顺序安装,如果是Vista系统,只要选取该程序的属性,选兼容XP+SP2光ok,不用重装其它系统,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