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今天在公司遇到个问题由步进电机控制同步带,
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接线是"5跟电机线,2跟驱动器电源线,还有两跟线是pluse+,和pluse-
遇到的问题是手动情况下,电机一直是正常运转方向,但是到自动运行情况下,就会间歇性的反转.
电机的名牌是:DC2.4V,0.72°.我测量下绕组的阻值大概事2.5欧姆!
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这到底事怎么回事呀!
郁闷!

楼下的朋友,我看过其他的设备,其信号线都只有两根!不是没有接好!

网友A:
方向控制信号没有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照楼主自己得解释!应该是方向信号线没接!!

网友C:
检查自动状态下,控制电机方向信号是否存在或者是出现接线接触不良等问题。
个人看法。

网友D:
我遇见过,我做的是二相步进电机,你要在手动的时侯是不是有一个正反转按扭,如果有的话,问题出在反转

网友E:
1你的指令没带加减速时间
2 要不然就是频率太高
3 电机扭力不够

网友E:
手动的时侯频率比较低所以正常  步进电机的、特性是低速力矩大高速力矩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我做的是二相步进电机,你要在手动的时侯是不是有一个正反转按扭,如果有的话,问题出在反转

这到没有,这个电机只能有一个方向!而且,驱动器上另外两个反向的脉冲线没有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的指令没带加减速时间
2 要不然就是频率太高
3 电机扭力不够

你指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在维护设备的时候有些不现实,这个设备早就做好的了,而且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了,第三点到有可能,就事同步带内卡了物体,使得步进电机的扭力不够!我曾遇到过感应电机就事这种情况,但是步进电机到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自动状态下,控制电机方向信号是否存在或者是出现接线接触不良等问题。
个人看法。

谢谢,怎么检查信号呢!?用万用表该怎么测呢!?

网友E:
两跟线是pluse+,和pluse-  都是正转信号  那就不存在信号问题   一个是驱动器  我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电机扭力不够    我们用的都是混合式步进电机  转子是有磁性的  时间就了磁性就会下降  力矩就小了  这个我也有碰到过  不信你查资料看一下
在维护设备的时候与的第一点和第二点那就排除了

网友F:
照楼主自己得解释!应该是方向信号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跟线是pluse+,和pluse-  都是正转信号  那就不存在信号问题   一个是驱动器  我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电机扭力不够    我们用的都是混合式步进电机  转子是有磁性的  时间就了磁性就会下降  力矩就小了  这个我也有碰到过  不信你查资料看一下
在维护设备的时候与的第一点和第二点那就排除了

你的解释最为合理!说的通!

网友G(2009-05-23):
都是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