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我最近做了一个电气柜,总空开我选择的是3p的断路器,但是工厂的电是3相4线,我想问一下,这个空开还能用吗?
问题可能很低级,我是初学者,就是问一下?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用的,如果电气柜上端没有漏保,你可以选用保护接零来连电气柜的外壳呀

网友B:
可以当隔离开关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分开为妙!!如果你那前级是漏电开关得话,这样接线前面那漏电开关是合不上的!!

网友D:
可以用,上一级没有漏电保护,做保护接零。

网友E:
我觉的看你想怎么用,如果你做的柜子带动的是三相均衡负载,可以用,一般情况的配电柜都有零线和地线的接线端子,你可以把不需要零线的可以去掉,如三相电动机.如果有别的用途,凡是需要零线的可以从零线的接线端子上引出,注意带漏保的一般都在最低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