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大多数触摸屏能存储一些历史数据,但不能用CF卡,或U盘取出,请教一下proface 触摸屏能否存储历史数据,能否用CF卡,或U盘取出,
然后在电脑上,用数据表或历史曲线形式,显示或打印。

网友A:
当然没问题!
您所问的就是PRO-FACE的强项。
AST3201, 3301 都有USB PORT, 3401,3501有USB也有CF卡。
AGP3000 更强, 不但有USB 还有CF 卡, 还有ETHERNET PORT, 要把质料用网路自动直接传输到电脑。
数据质料都是CSV FORMAT。 绝对可以让你实行无纸记录仪系统。
你要直接用USB连接打印机, 或者连接网路打印机也行。
  • 下载积分:+2(虎门)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2(hwsim) 优秀文章!

网友B:
    谢谢,很好呀.可以上一组例子图示的吗??

网友A:
  •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果是2000系列那就用CF卡

网友A:
    引用楼主zjy000于2009-04-22 22:01发表的 proface 触摸屏能否作为无纸记录仪 :
    大多数触摸屏能存储一些历史数据,但不能用CF卡,或U盘取出,请教一下proface 触摸屏能否存储历史数据,能否用CF卡,或U盘取出,
    然后在电脑上,用数据表或历史曲线形式,显示或打印。

    楼主,方便的话具体解析一下您所想要做的。
    比如PROFACE MODEL,想要收集什么数据?

网友D:
    GP2000 也可以用PRO-SERVER EX,
    GP3000 可以用 GP-VIEWER EX,TRANSFER TOOL -> CF 卡连接, REMOTE MAINTENANCE
  • 下载积分:+3(hsiwei) 鼓励一下!

楼主:
    要实现的功能为:HMI 自动采集PLC的数据(采集间隔可设定,如 0.5秒,2秒,8秒等)到内存,然后设定时间间隔自动或通过HMI软按钮(通过设定转存数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把内部RAM 或FLASH ROM存储的历史数据转存到外存,通过proface提供的软件或EXCEL 在电脑上打开转存的数据。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 横河的ax dx系列无纸记录仪,能实现它的最基本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A:
    PRO-FACE 绝对没问题, 非常简单, AGP3000最快可以0.1秒。GP2000 最快是1秒。
    自动或手动都没问题。外存到USB DRIVE, CF CARD, 都可以并且是CSV FORMAT, EXCEL 可以直接打开。

    PRO-SERVER EX 就是PRO-FACE 的网路型收集质料软件, 可以让你毋须到机台前收集外存质料。
    它可以直接以网线或者无线外存到你的电脑。

    基本的案例:-
    [attachment=22188]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 下载积分:+2(虎门) 鼓励一下!

网友E(2009-05-23):
    看了,不错,我正在做流水线的数据记录

网友F:
我们现使用的就是Proface实时记录机器重要仪器的数据,可以很好

网友G:
谢谢各位解答,又学到了好东西

网友H(2009-09-01):
下载案例研究

网友H:
向高手咨询一下:
8楼的案例是不是3000系列的?
PRO-SERVER EX是不是要再安装的软件?
如果不用PRO-SERVER EX,2000系列能否实现楼主的CF卡里存储实时的模拟量数值?

网友I(2010-02-08):
要回复才可以看

网友J(2010-05-01):
啥子啊看不到

网友K(2010-06-21):
有没有中文的啊

网友L(2010-07-25):
2501的屏行吗,可以存储曲线到CF卡吗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M(2010-12-16):
怎样可能做的软件

网友N(2011-02-23):
这个功能强大了,我还没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