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请问该教程要用什么软件来打开呢?

网友A:
啥程序啊???
莫名其妙

网友B:
没看到啊

楼主:
本人下载了西门子STEP5教程中文版(NEW)但是不知用什么软件来打开,今天本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东元7200GS系统的D类接地短路而引起变频器直接停止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就是变频的对地电压太大(达到几十伏)而跳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请各友朋友指点指点。

楼主(2009-06-22):
请问一下中断指令的用法,它和跳转指令、子程式指令的区别在哪,请指点。谢谢!

网友C:
如果你在正在进餐,突然来电话了,你会接电话,接完电话你会继续进餐。
中断:这里的进餐就是主程序,来电话是个中断,来的时机有点随机,你接电话的过程,是中断处理程序。
子程序:到进餐时间了,你就去进餐,和某人有个约定时间打电话,到时间你会打电话,子程序一般是按预约执行。
跳转:如果来电话了,就接电话,如果没来电话就工作,到进餐时间就进餐,跳转一般是条件性的跳转。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下载了西门子STEP5教程中文版(NEW)但是不知用什么软件来打开,今天本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东元7200GS系统的D类接地短路而引起变频器直接停止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就是变频的对地电压太大(达到几十伏)而跳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请各友朋友指点指点。

中文版(NEW)这个文件的辅助名是什么?比如example1.txt    example2.pdf...... 这里的TXT ,PDF都是辅助名,你的中文版(NEW)的辅助名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