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麻烦大家帮帮菜鸟。我做好的GOT界面,传到GT1000触摸屏上后,部分按钮和指示灯无法显示,等于消失了。请问是版本的问题,还是有什么设置做的不好?

网友A:
按钮用位开关    选折开关用多用动作开关    指示灯显示位     要设好位元件
一般传上触摸屏  只要有其他开关可以用   就应该是软元件没设好

网友B:
与PLC连接好了吗?

楼主:
和PLC的通讯没连接好 这个会影响啊

网友C:
是你电脑中的软件版本和屏幕里工程的编辑时软件版本不一致,

所以造成字体无法显示,我也有类似经历,本来机器是好的 日本

人来维护过后 我再写入就发现没有字体显示了 按钮功能还是正常

后来知道是软件版本不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你电脑中的软件版本和屏幕里工程的编辑时软件版本不一致,

所以造成字体无法显示,我也有类似经历,本来机器是好的 日本

人来维护过后 我再写入就发现没有字体显示了 按钮功能还是正常

补充一下 不是版本不一致  是版本低于编辑是的版本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