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9-04-23):
在三菱触摸屏里放置一个三位转换开关,如何实现呢?比如在画面上放置一个实现左位正转,中位停止,右位反转三位控制的转换开关.该怎么实现呢?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建議多看看手冊吧,由於手頭電腦沒有安裝這個軟件,沒法測試給你看,這種3段開關一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