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upload=1]  [upload=1] [upload=1]  近来遇一S7-200的步进控制程序,95%的能看懂,但其中一个子程序的2#3#网络,一直看的我是事而非,今天把他拎到此处请各位大侠会诊,
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开机定义及赋值
[upload=1]

楼主:
进入子程序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声明--不知对不对,千万别导了
VB230    VB180分别对应XQ0.0与XQ0.1[常用伺服的兄弟能懂我的意思]
首先将脉冲段的曲线参数定为3段分别放入控制表格的首地址
将首地址转入专用控制地址SMW168与SMW178
后面是什么意思?本人不敢再胡乱编造,请高人给予指点,(本人道行很低)以前没有用过伺服控制
如有对伺服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本人493971382或441680069,这是个喷涂行业---往复机的程序,喷VCD壳的成功程序,带屏程序。因为这个程序一个是原版,另一个是本人的解读版,我将毫无保留的发给同行们。
之所以说高明,是这个程序可能以连续上几十个不一样的动作,且中间不停止。说有硬伤是,这是一个三轴控制,用了两台PLC,PLC这间确没有做通讯,造成Z轴没法实现无极变速及行程控制。

网友A:
这是一个程序的片段,不好说,不过从你给出的一点点信息来看
这是一个初始化子程序,对程序中一些不变的参数进行初始化赋值,
赋值了,Q0.0和Q0.1均工作在3段模式,若理解为启动和停止,应该是赋值了
升速曲线80个脉冲,
降速曲线80个脉冲,
中段是直线
==============================
一个完整的Q0.0 过程应该还对
vw181 vw183 启动速度和声速常数
vw191 vd193 工作速度和工作长度(脉冲)
vw197 vw199 工作速度和降速常数
赋值,估计这些是个变数,需要根据要求进行变化,所以在运行程序中赋值。

==============================

顺便说一句,既然是单独的两台PLC,完全可以实现无极变速和行程控制,即使不通讯,估计是设计时,甲方并没有提这样的要求,此时的子机其IO点富裕的很,主机若IO点也充裕的话(如果不多可加扩展,造价增不了多少),完全可以不使用通讯口进行协调控制,这种控制方式速度更快、更可靠(PORT口,通讯有延迟,一般10-50个扫描周期,一个扫描周期大约5-8毫秒,我一般以7计算,若以最大数计算达0.4秒,对有些控制很难忍受)。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