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如图1,我的软件版本是4.0的,从网上下载了SIEMENS的756个授权,里面包含WINCC6.2的授权,WINCC在第一天使用的时候没有提示授权有问题,但第二天就提示如图2的问题,

图3里面我觉得有矛盾,图中已标明,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授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授权有问题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SIEMENS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ment这个软件是不是检测到授权就会自动安装?

网友B:
裝多了,噎著了~~~~~~~~

另:授權管理器不會去檢測授權然后安裝~況且你的756也并非正版合法授權。

Regard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裝多了,噎著了~~~~~~~~

另:授權管理器不會去檢測授權然后安裝~況且你的756也并非正版合法授權。

Regards

吧不用的授权删除吧,

网友D:
重新装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女  你的   WINCC 好了吗?
能用了吗?

怎么弄好的?

多谢楼上几位的指点,只装了RC64K这个授权,暂时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