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高速计数器的C254怎么用

楼主(2009-04-23):
请教各位大师,高速计数器的C254怎么用,三菱说明书上写着要X6开始输入才开始计数,X6是要一直通着吗?还有一个FX1N的PLC能接2个编码器和2个高速计数器(C254)吗?谢谢了!

网友A:
当X6导通时,C254开始获取脉冲

网友B:
看高速计数器那表 如果是双相计数器 c251~c255 最多只能接2个
更别说接什么编码器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接X6而已,通不通要看设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