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PLC如何实现将数据寄存器里的整数的每一位相加

楼主(2009-04-23):
如:寄存器里的数值是348如何得到3+4+8

网友A:
楼主:看看是否可以
假设数值最高为五位,假设数值为十六位寄存器D1000,用D1000除以10000,得到商(万位)D0,余数为D1,用D1除以1000,得到商为(千位)D2,余数D3,再用D3除以100得到商为(百位)D4,余数D5,再用D5除以10得商(十位)D6,余数(个位)D7,各位的所加和值即:万位D0+千位D2+百位D4+十位D6+个位D7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是我寄存器里的数据是随机的,有可能是3位数,4位数,5位数.但是你那种方法还是可以,不知道有没有最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