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WINCC集成到STEP7 5.4中?

楼主(2009-04-23):
听说通过WINCC和PLCSIM在同一台电脑上可以进行模拟调试,但前提是“先把STEP7安装,然后再安装WINCC时,选择把WINCC集成到STEP7中”,可是我在安装WINCC时怎么没有看到“把WINCC集成到STEP7中”这个选项呢?我的WINCC版本是6.2,是从VeryCD这个网站下的。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Wincc與PLCSIM一起模擬無需集成。
第二:Wincc自定義安裝中的安裝AS E……就是該選項。
之所以集成,是因為當大型項目時,Step7中變量十分的多,為減少在Wincc中建立變量的工作量,因此有自動化集成選項。
有優勢必有劣勢,其缺點是當變量需要修改時,必須到Step7中進行修改,然后重新傳輸,在Wincc中不能對變量進行修改,因此在單機項目,也可以說500點以下的項目,基本不使用。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