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必须要2个晶体管输出来脉冲来控制吗?

好象FX2N-60MR-3A0001 这个PLC 带4个晶体管输出 和 26个继电器输出  和2通道模拟量输入和1通道模拟量输出

广告纸上说可以独立实现2轴定位控制.......

我如果参数三菱的私服电机 NO.21设置成0011脉冲串+符号 来控制

只给PP+脉冲串,给NP 用个普通的继电器开关量可以吗?

手册上还说到差动驱动方式 提到PG  NG 负逻辑 正逻辑 是不是和高电平 低电平差不多概念?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必须要2个晶体管输出来脉冲来控制吗?"
是的。

“好象FX2N-60MR-3A0001 这个PLC 带4个晶体管输出 和 26个继电器输出  和2通道模拟量输入和1通道模拟量输出”
好像MR的没有带晶体管的点,还有那个模拟量是要加模块的

“广告纸上说可以独立实现2轴定位控制.......”
MT的用脉冲方向控制,可以。

“我如果参数三菱的私服电机 NO.21设置成0011脉冲串+符号 来控制只给PP+脉冲串,给NP 用个普通的继电器开关量可以吗?  ”

不可以用继电器控制方向
“手册上还说到差动驱动方式 提到PG  NG 负逻辑 正逻辑 是不是和高电平 低电平差不多概念?”
不是,手册上有图,有详细说明
混灌水区的!

楼主:
你那头像真配你的名字

手册还有点看不明白啊.....所以才问问的

2晶体管输出脉冲加在 PP NP端子上? 用差动驱动方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2晶体管输出脉冲加在 PP NP端子上? ”
是的,分别加在PP,NP上,接法为集电极开路方式。
“用差动驱动方式?"
不是,plc和1pg上是集电极开路方式,10pg上是用差动的,手册上有图,你做下比较就看到了。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