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恢复出厂值

楼主(2009-04-23):
结束贴,勿回复

网友A:
下载伺服驱动的专用设置软件,安装后即可操作!

楼主:
用软件恢复出厂值的话还要编程电缆(很贵)
但是如果能用参数恢复那就好啦
我知道肯定可以用参数恢复出厂。因为我看到过有人搞过但是现在不记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