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PLC

楼主(2009-04-24):
请教:各位三菱Q06plc是否可以连2个三凌触摸屏通讯吗???

网友A:
fx是可以的,Q的也应该可以,具体配置可以咨询下供应商。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没问题啊

网友D:
你连接200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E:
连200有点麻烦啊

网友D:
是有点麻烦 但还是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