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232问题

楼主(2009-04-24):
我的笔记本无232口,只能用usb转232来用,但驱动完成后,com口被分配在com9,而我的软件只能用COM1-COM4的,不能选择com9,请问各位该如何修改那个com口的分配??谢谢!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对着COM9右键-----属性------端口设置-------高级-----看对话框下端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5(一天贼忙) 试过,非常OK,谢谢
下载积分:+5(一天贼忙) 谢谢!

楼主:
哦!谢谢,我回去试试。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我试了,对了。呵呵!

网友C:
我以前一条线 驱动没有装对 COM口 一改就死机 害我重装了一下系统

网友D(2009-06-16):
我也不太知道 不过你可以再买一个 232直接转usb的 就在100元以内 挺便宜的 是万能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