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输出的PLC

楼主(2009-04-24):
大牛们:我问一个问题。继电器输出的PLC可以接220V的交流,它的输出电流大概有2A,如果我直接输出接触器,不通过中间继电器转一下的话,是不是说流过这个接触器线圈的电流最大为2A,但是好像很多接触器都没有提到线圈的电流为多少,只说了触点的电流。所以怎样判断要不要加中间继电器,还是直接接接触器呢?

楼主: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自己先顶一下!!哈哈

网友A:
晕倒! 线圈功率多少VA总有吧? 除一除就是电流了。起码加上220V 万用表测一下电流不就OK?

网友A:
另:除非是巨型接触器,不然继电器2A的驱动功率足够了。 1A就220VA啊!接触器有这么大的功耗吗?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
S-N150的接触器的线圈功率是24VA,瞬时功率是270VA.
S-N400的接触器的线圈功率是50VA,瞬时功率是440VA.
S-N800的接触器的线圈功率是90VA,瞬时功率是790VA.
S-N400的接触器(及以上)不要直接用PLC的继电器驱动。
其他品牌要看相关资料。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线圈是感性负载,在断电时有个瞬间的反向电流,我个人觉得加中继更好的保护PLC触点,如果接触器小就不用加,有必要的话加一个阻容吸收电路,毕竟PLC触点贵啊。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5楼

网友E:
建议PLC继电器输出至大交流接触器的都要加中间继电器。
另外在接触器线圈并联一个阻容吸收器。

网友F:
从维修角度看,我觉得不管功率大小加中继更好些,就算是一个小功率的指示灯电路发生短路都可能引起PLC触点烧坏,PLC触点维修又很麻烦,在设备日常维修中我经常遇到,。

网友G:
继电器输出 一般接24V线圈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H:
支持8楼!!!有经验的人士呀!

网友I: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同意5楼

网友J:
哎哎哎哎哎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从维修角度看,我觉得不管功率大小加中继更好些,就算是一个小功率的指示灯电路发生短路都可能引起PLC触点烧坏,PLC触点维修又很麻烦,在设备日常维修中我经常遇到,。

网友L:
我们公司用的FX2N-24MR的PLC输出就是直接接24V~接触器线圈的。不过在接触器的输入端并上一个阻容吸收器。
效果蛮好的可以省去多个中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三菱:
S-N150的接触器的线圈功率是24VA,瞬时功率是270VA.
S-N400的接触器的线圈功率是50VA,瞬时功率是440VA.
S-N800的接触器的线圈功率是90VA,瞬时功率是790VA.

没有发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