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计数器C200为什么???????

楼主(2009-04-24):
我用FX2N系列计数器C200编了一个简单程序为什么检验程序没错;测试时显示软元件号不正确啊!

楼主:
我试过了;只要是用RST复位计数器C200用GX Developer软件模拟测试都显示软元件不正确啊

网友A:
这个我试过,可以的,你看看是不是你在编程时选的不是FX2N的类型

楼主:
我编程时选项的是FX2NC的;没有FX2N的选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诰诉我啊~~~~~~~~~~~~~~~~~~~~~~~

楼主:
真晕啊!搅了半天竟然是软件问题!装过新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2011-04-24):
楼主啊,,我也遇到这 个问题啊!!你是怎么解决的,重装???重装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怕重装也是一样啊???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