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交換

楼主(2009-04-24):
16位二進制數如;0010,1010,0011,0100如何把它轉換成0010,1100,0101,0100.

网友A:
开始,程序,附件,计算器
点查看,科学型
可以选择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输入一个数值后再选其他进制则可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沒有說明白。我的意思是用程序怎麼實現16位二進制數的高低位交換。

网友A:
呵,这没试过
建议可以参考一下编程手册192页至200页中介绍的指令

网友B:
你去举得例子本身就有问题 不误解才怪呢 正过来和倒过来都是一样的 你这举得例子有水平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把每个点 抓出来 在放进去

网友C:
可以用数据循环移位指令!
如 rorp d0 k8即可实现d0高低八位互换,rolp d0 k8同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数据循环移位指令!
如 rorp d0 k8即可实现d0高低八位互换,rolp d0 k8同样功能!
不知你試過沒有,好象不行的。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MOV HXXX到这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逻辑与,逻辑或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