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求助:HAKKO V-SFT Ver5的中文说明书上哪里去找?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中国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有下载。

或者找你的代理商更快一点。

Regards

网友B:
我上次到代理商搞到了一本,足有一寸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到代理商搞到了一本,足有一寸厚。

你那本是针对UG00S V3的版本,而不是V5的版本,V5富士电机还没有印制手册,台湾富士也只印制了V4的版本的手册。

V5版本都是使用电子版,当然也有视频教程,正在制作中。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有下载。

或者找你的代理商更快一点。

Regards

Fuji老师:中国工控网没有呀!有V2的在xinheng,没有V5的,能不能告诉的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ji老师:中国工控网没有呀!有V2的在xinheng,没有V5的,能不能告诉的详细点!

因为手册名叫做V8系列……,其中的参考手册就是元件的制作,宏指令手册就是宏的使用~~~

所以请你在中国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搜索V8关键字。

如果你买POD的话,或许找庆同贸易更方便,能提供不少的视频教程。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