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gx编辑软件安装好以后 当时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重启电脑以后就不能打开工程了 只有又重新安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A:
软件问题 加上系统问题 加上人品问题 问题有多奇怪就有多奇怪

楼主:
呵呵 这位兄台有点意思哦

楼主:
问题是 我前段时间用的很好的 就是这几天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系统没换 编辑软件也还是以前的啊

网友A:
系统没有换 软件还是那个 这个就符合我的解释 人品问题
挖哈哈、、

网友B:
你可以是一是不同的版本安装时把网线拔掉安装后在插上,
下载积分:+2(112233445566)

网友C:
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