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3A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方法

楼主(2009-04-24):
我想问下
我想用FX0N-3A来做一个有模拟输入和一个模拟输出的
输入/输出都是4-20MA,就是用输入来控制输出
程序是不是直接把读入的模拟量地址直接在输出去就可以了呢?
还有我用触摸屏是不是直接改D100 的数值,就能响应输出了呢?
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2010-11-06):
输入是个采样信号,有时大有时小,不能在触摸屏设置。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B:
输入和输出不要都是D100 分开来 比如一个D100 一个D101
输出的D可以放在触摸屏上, 触摸改动后输出就变化
但你要注意转换一下 在PLC里这个D的值是0~1000/0~2000/对应4-2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