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输入

楼主(2009-04-25):
用触摸屏向PLC(三菱)内部写入数据时,数据的格式有(十进制整数,二进制,十六进制,实数等)设为“十进制整数”和“实数”有什么区别?如:输入1.5写入PLC的就是15,有没有办法向寄存器写入小数呢?

网友A:
需加一个功能指令,

网友B:
你的PLC如果不支持浮点数,那么无任何解药。
Regards

楼主:
需加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指令呢?

网友C:
将触摸屏写入的数据在PLC中转换为浮点数。即在屛里设置1.5而PLC读取的是15那就要将这个15转换成浮点数。
再进行后续运算。

楼主:
明白了,高

楼主:
也就是说PLC有浮点数功能时,触摸屏也不能直截向PLC的寄存器写入小数。还是要通过PLC的程序转换。这样在设置触摸屏写入PLC数据的类型时。“实数”和“整数”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屏显不显示小数的问题。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