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伺服驱动器设置

楼主(2009-04-25):
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MR-J2S-20A伺服器,我现在要用位置控制电机转60度,要设多少个脉转转60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设多少个脉马达才可以转一圈,我的QQ是693052529急啊,大家帮一下我吧

网友A:
多少脉冲转一圈,取决于你的电子齿轮比,你转一圈是360度,转1/6圈就是60度,转一圈的脉冲数的1/6就是60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可以加我QQ聊吗,谢谢

网友B:
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MR-J2S-20A伺服器,我现在要用位置控制电机转60度,要设多少个脉转转60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设多少个脉马达才可以转一圈,我的QQ是693052529急啊,大家帮一下我吧
回复l例如 编码器是10000脉冲 一圈 电子齿轮是1/1 就是 10000个脉冲一圈 也就是360度
电子齿轮是2/1 就是 5000个脉冲一圈 也就是360度
如过要精确到0.1度 就是10000/ 3600 约分为25/9 电子齿轮是25/9 600个脉冲就是60度回
仅做参考

楼主:
编码器是131072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主要是看电子齿轮怎么设置,如果没电子齿轮为1:1,电机转一圈所需131072个脉冲,131072/360=364即1度所需脉冲,那么60度所需60*364=21845脉冲,这样电机转速时很慢的,
举个例子来讲,1N的PLC最高发冲速度为100KHZ,最高转速=100000/131072*60=45.8prm,很慢的。想要达到马达正常速度的话,就要借助电子齿轮。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谢谢各位,每天看一下学到很多知识。

楼主:
我用的是FX1SPLC

楼主:
我在线等

网友B:
如过要精确到0.1度 就是131072/ 3600

楼主:
为什么要3600

网友C:
还有就是要看你的精确度,即你的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B:
360度 要精确到0。1度不就是3600

楼主:
那分子分母设置多少啊

楼主:
除出来是36.4

网友B:
131072/ 3600 约分的最小值 8192/225 就是电子分子8192分母225

楼主:
那要发多少个脉电机转1度

网友B:
10个脉电机转1度
伺服驱动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