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中的双线圈错误

楼主(2009-04-25):
大家好!
三菱fx2n以前我一般使用SWOPC-FXGP/WIN-C,现在我尝试使用gx-developer,同样的程序以前用SWOPC-FXGP/WIN-C检查没有任何错误,而现在用gx-developer出现一堆错误,主要是双线圈错误,原因基本是因为在不同地方多次使用了类似 set m0,请问这样程序运行起来有问题不?我这套程序基本已经调通,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现在倒是有些担心。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如何处理?
多谢!

网友A:
其实没关系的,只要能够成功转换程序就没有硬伤,用“check program”检测出来的错误不影响PLC正常运行。

网友B:
像置位,复位这类双线圈是没关系的,正常现象

网友C:
双线圈 报错 只是提示你 其实是没有关系 要看你怎么用 即使 重复 (M0 ) 也没有关系 [SET M0] 更没有关系

网友D:
在用状态流程图编程时,出现此现象可以忽略,其他时需注意.个人意见.

网友E:
不搭界的~~~

网友F:
用状态流程图编程,

网友G:
但应尽量避免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H:
我们设备里的程序多处双线圈错误,也没什么影响。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I:
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