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04-25):
请问一下 一般触摸屏与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
要求屏能够对变频器的进行参数设置、启动停止,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的转速、功率、电流等参数
如威伦MT506对台达变频器
一般需要考虑哪些参数?才能达到屏能控制变频器 如果控制2台变频器又如何设置了?

网友A:
人机作为主机,变频器作为从机.约定好人机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王锐)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下忙 能解释详细点
变频器一般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是通过设置软件还是在面板上设置),
屏中怎样设置才能做到与变频器中地址对应?

网友B:
本人为菜鸟,若楼主已成功,请告知,本人也想学一招。谢谢!
顶下

网友C:
本人也想学一下,顶

网友D:
我搞过三菱的!没有做威伦MT506对台达变频器
的!不好说了!如果你要三菱的我可以帮你!
下载积分:+2(王锐) 鼓励一下!

网友E:
多个变频器时,变频器是可以设置站号的啊
三菱

网友F:
不同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是不一样的。我有三菱变频器的通信资料,有要的和我联系,免费。QQ910715029
下载积分:+2(王锐) 鼓励一下!

网友G:
仍在学习中,能否讲详细一点!
让我也受益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