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中的格雷码有什么具体应用?

楼主(2009-04-26):
三菱指令中的格雷码有什么具体应用?

网友A:
电梯楼层信息有用这个指令

网友B:
读取绝对值编码器角度位置用

网友C:
顶2楼
当PLC连接编码器的时候要用这个指令

网友D:
格雷码防止绝对值编码器读值的时候有数据误差,一般用于精度控制··

网友E:
有些要求严格的地方用的信号是格雷码编码方式,这是用来转换为8421码用的。

网友F:
是否有详细的例子

网友G:
还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