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各位:请教下,一块直流调速板带额定的电阻做假负载 电枢输出端子能到180V左右 为什么带直流电机后,电枢电压就上不去(励磁恒定,由220交流直接桥式整流后送励磁线圈), 才20V左右, 电机转非常慢,但是一点都不平稳,一卡一卡的, 停电2个手指头就能盘动电机轴。

网友A:
电枢可能有匝间短路。

网友B:
是不是整流桥损坏,使电机带交流成份运转。

网友B:
还有可能是高压滤波电容干枯。

网友C:
电机功率 多大的??   我用的是小功率的。

网友D:
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E:
应该检查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补充下:该板子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电枢电压正极直接到电机,负极先经过一个大电感再到电机,同时接到反馈端子,接2KW的电阻做假负载,电压能输出到185V以上,因为同时并联了个灯泡观察电压波动.表测和看灯光,电压稳定,输出电流接近9A.又单独接个小直流电机,控制正常.只有接这个2KW的直流电机不行.今天又做个实验:把220交流直接半波整流加到电枢上,励磁还用原来的(固定不可调的),结果头一次35A的2极管穿了一个,更换,继续,这次管子没穿,电机也没转起来,轴只是左右摆动.该电机正常是脚踏开关控制个电位器调速.也就是说开始启动速度不高.

网友F:
电机完蛋啦..........重绕吧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机电枢。

网友H:
看样子是直流电机的电枢线圈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  按大家说的 仔细检查电机  励磁绕组阻值基本对称 在放大镜下 终于发现电枢绕组有烧煳的地方  看来真是电枢绕组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