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大家好变频器同步怎么搞

网友A:
变频器的附件中有同步卡可供选择。
如果你使用同步控制器也可以。
最后,你如果使用PLC,触摸屏,只是不断的去比较变频器之间的输出。
Regards

网友B:
有几种选择,不知道你要的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