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光电传感器,PLC,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9-04-26):
RT
怎么用光电传感器,PLC,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现在想用光电传感器做为信号产生元,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
请问各位,这个应该怎么安排是,怎么接线?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检测什么的?是检测某个物体到达预定位置而改变电机运转方向?

网友B:
感应器+继电器加电机UVW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5-30):
电机主要带动什么负载

网友D:
2楼 用继电器 如果没停止直接反转 这样可以吗?
想象一下一个高速正转的电机突然反转,那电流
该多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