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讨论机器的三色灯红黄绿控制方法:
红灯什么时候亮?黄灯什么时候亮?绿灯什么时候亮?各灯亮时,机台的状态。

网友A:
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B:
你是不是相想说:红灯闪烁时是严重的故障信号指示,机器会自动停止;
                黄灯闪烁时是一般的故障信号指示,机器不会停止;
                绿灯闪烁时是正常的信号指示,机器正常运转中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另外还可以通过报警器声音的频率来判断警报的等级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相想说:红灯闪烁时是严重的故障信号指示,机器会自动停止;
                黄灯闪烁时是一般的故障信号指示,机器不会停止;
                绿灯闪烁时是正常的信号指示,机器正常运转中

我接触的是设备开机前声音警告三秒钟。

网友E:
如二楼所说的。

楼主:
1、自动和手动时绿灯常亮。
2、停止时红灯常亮。(一时停止),在操作时,按停止键。
3、机台停止作业,待机中,黄灯常亮。也就是暂时不作业。长时间等待物料。
4、有报警时、回原点时,红黄绿灯闪烁,同时蜂鸣器也伴随着灯闪烁的节奏打鸣。
5、在自动工作时,如果是在一条线上,有好几台机器连线作业的。机台在等待前工程物料时。绿灯闪烁。带物料送进来时。绿灯常亮。
参考过日本松下的TBW绑定机和日本JUKI的贴片机。3楼说的有道理。
多谢各位顶。

楼主:
每个厂商设计的设备都不一样。我们经过比较觉得哪种更合理。筛选出来。就选用哪种方案。这样好些。

网友F:
不明白你意思啊!我个人读书读的少啊!

网友G:
看你的设置方法

楼主:
有人不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讨论的问题也不怎么有深度呀。机台好点的都是有红黄绿三色灯的。点亮时代表机台的状态。靠。

网友H:
没有硬性规定,看现场要求,以下有些原则供参考:
1.一般红灯代表有故障,绿灯代表正常运转中,黄灯可以用来缺料等提示。
2.从节能的角度考虑,建议灯跳闪,而不是常亮。
3.PLC控制一般外接中间继电器,但要注意用吸收二极管保护好PLC接点。

楼主:
一般来说24VDC的。很少见有中间继电器的。都是直接接电磁阀的。低压控制高压的就是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I(2009-08-22):
我去年入行    以下我自己的设置:

         DC24V 正极直接接灯公共线   负极接 PLC   COM点   PLC三点输出分别接 灯的 红黄绿线

   绿灯: 1    手动时常亮
          2    自动运行,且无故障时常亮(这一点看了11楼的帖子以后会改成闪烁)
          3    打到自行运行状态,但没按开始按钮时,闪烁

   黄灯: 1    暂停时  闪烁
          2   自动运行中出现故障,可报警消除的 (此时也处于暂停状态)   闪烁

   红灯: 1   气压低,立即停止  红灯亮   警笛响
          2   机器出现严重故障  红灯亮   警笛响
          3   不该有人的地方有人了   机器暂停 红灯亮   警笛响(这种机器构思中,还没做)

网友G:
没有绝对的定义。看你的设计要求/ 最近我在公司改造了一台设备,过几天我会把程序上传上来,。是三菱PLC+人机

网友J:
楼主想怎么设置就怎么办呀。有没有强行规定。
红灯:正常停机,或故障停机。
黄灯:预警信息。不会停机,可短时间运行。
绿灯:正常运行。

网友K:
在生产线上

红色的停机时亮
黄色的快要执行时闪烁,执行时点亮结束关闭
绿灯启动就亮

我认为这样很好
很多日本的设备都是这样

网友L:
绿灯运行,红灯严重故障,黄灯一般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