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04-26):
请教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请各位大侠帮下忙 能解释详细点
一般触摸屏与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
要求屏能够对变频器的进行参数设置、启动停止,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的转速、功率、电流等参数
如威伦MT506对台达变频器
一般需要考虑哪些参数?变频器一般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是通过设置软件还是在面板上设置)
屏中怎样设置才能做到与变频器中地址对应?
才能达到屏能控制变频器 如果控制2台变频器又如何设置了?

网友A:
把触摸屏设为主站,若多于一台变频器则触摸屏应设为扩展模式(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地址模式),否则设为标准模式,同时多台只能用RS485通讯了。为不同的变频器设不重复的MB地址,在触摸屏上做画面读取相应参数即可。通讯参数要设一样如9600E1,RS232或RS485等

网友A:
变频器的设置和参数地址要查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