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IV指令该怎么用

楼主(2009-04-26):
例如
LD x0
DDIV D4600 D900 D4600
end
我用模拟仿真报错,程序是从我厂正在用的机器上拷下来的,其中有几处用到DDiv指令,都报错“应用指令的操作数因子数范围,数值等出界。”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A:
d900=0会报错。

楼主:
我自己另外试过
LD M8000
Dmov K42767 D0
mov k22 D10 (随便放个数)
ld x1
DDiv D0 D10 D20
end
也同样报错啊!

楼主:
没有人清楚吗

网友B:
这样的程序在我的PC上不报错,软件版本GX Developer V8.31H,操作系统版本:正版XP sp3专业版
LD X0
DMOV K50000 D100
LD X1
DMOV K100000 D200
LD X2
DDIV D200 D100 D300
END
机型选择FX2N,模拟器版本为GX Simulator V7.16,不报错,运行正常。
如果以上程序在你的PC上仍然报错,或许是你的PLC编程软件的安装有问题。
Regards

楼主:
哦,看来是我的模拟程序有问题了。谢谢解答。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顶起来,请高手回复.

网友D(2009-12-13):
LD DMUL D1666 K10000 D1508
DDIV D1508 D1208 D202
DMUL D1668 K10000 D1510
DDIV D1510 D1210 D302
8楼的这个程序我模拟了一下不报警。很正常

网友E:
能指教一下浮点运算吗?我现在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