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30出现的情况,有谁能帮到俺的

楼主(2009-04-27):
[upload=2] 本人现遇到一新情况,请各位对西门子变频器熟的大侠能指点下!!
情况如下:
MM430一台,7.5HP
使用时间不详,但不会过5年,现使用方式,是端子控制。频率大小为模拟量0-10V控制。
现在出现的情况如下,更换到新的电箱,用屏控制制。接线图如下:
现在已能控制,也能在屏上调速,但是不能持久,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自动降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了你的联线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你是不是正确设置了参数,还有你用电位器是不是符合标准。

网友B:
可以将设参数全部复位
然后重新设置

网友C(2009-12-17):
既然是电位器调节,那输入电流方式0-10V ,变频器电压,电流选择AIN1和AIN2应该在OFF的位置,你的好像在ON位置,ON是4-20ma,

网友D:
ON应该是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