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09-04-27):
就是有个系统有25个输入点和25个输出点,控制两个轴,由三路编码器100K,50K,60K控制,请问FX 的PLC型号该怎么选呢?要用到什么型号的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不一定要高速计数模块
FX本身就有高速计数功能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