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D2是否支持在线模拟?

楼主(2009-04-27):
请问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D2是否支持在线模拟?

网友A:
是可行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我想用GTD2编一个触摸屏直接监示、控制变频器运行的程序,然后直接和三菱FR-E540 (RS-485 接口)连接,请问在线模拟怎么操作?
我的QQ号:470204475

网友B:
触摸屏直接和三菱FR-E540 连接?

网友C:
是可行的

网友D:
可以在线模拟的
也是可以和三菱的触摸屏连接的
触摸屏的手册中有说明的
三菱

网友E:
支持在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