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怎么变!

楼主(2009-04-27):
各位同行帮我看看b100--b116怎么动作!

楼主:
怎么没人看呀!

网友A:
b100--b116每隔5秒依次接通。建立在D120初值是0的基础上。并且B116接通之后5秒是什么情况还要看D120内的数值如何变化。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理论如sjm213说,但我模拟时不管d120怎么变,b100保持on。

网友B:
把DECOP改成DECO可能就好了
我对A系列有点拒绝感,换成FX的做了如下程序:
此外建议:
1,类似问题注册PLC型号
2,标题写得合适点,表达清楚问题所在
下载积分:+2(zyfzxh)

楼主:
感谢站长指点,将decop改为deco运行如sim213所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站长指点,将decop改为deco运行如sim213所说!
是的……
M9036一直为ON,再用DECOP的话就不会出现变化,换为DECO就没问题。
在2楼的回答忽视了这个条件哦~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