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断电了,PLC又怎么可以继续时间计数

楼主(2009-04-27):
既然个PLC断电了,已经没有电源输入进去,那PLC又怎么可以把时间继续计下去呢,奇怪呢??例如CPM2A

网友A:
用PLC内部的时钟呀。

楼主:
内部时钟都要有电给才行啊,都没有电,怎样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时钟都要有电给才行啊,都没有电,怎样运行
CPM2A內置電池,電池型號:CPM2-BAT01
Regards

楼主:
哦,先谢楼上啦,内部电池,那就像计算机一样,那个电池用多久的,那是不是CPM2A的插口旁边的0和1的十字旋转螺就是调时间吧??那是怎样调的,头大啊

网友C:
看来楼主得先好好的看看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这是下载地址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DownloadCenter.jsp

楼主:
手册,我之前也下了,不过看着太多内容,没有往下看

网友D: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E:
可以设定所有I/O存储器具有保持特性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F:
里面 有电池了呗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