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的用法解释

楼主(2009-04-27):
X10 M1 M2 N
---I I-----[SMOV D10 K4 K2 D20 K3]
如果D10=H1234,D20=H9876,当x10接通时D10=H1234,D20=H9126是怎么解释啊?

网友A:
该指令将D10的右起第4位(m1=4)开始的2位(m2=2) BCD码移到目标操作数D20的右起第3位(n=3)和第2位。
所以就是将D10的12**(**代表未转移的数)换到D20的*87*,即用D10的12替代D20的87最终结果为D20=H9126

网友B(2009-10-11):
这种指令有什么实际用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