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我看到一台台湾来的机台,同时用8只伺服台达AB型电机进行锁螺丝工作,而且他的力矩控制在1.2到8N.M可设定,但在我们试验过程中,却面临难点:
1. 如果伺服电机按设定好的低力矩启动,再用气缸把伺服电机压下,则很容易出现电机在下行的过程中被螺丝卡死的现象,根本无法进行锁螺丝动作
2. 如果用伺服电机高速旋转,待螺丝刀到达螺丝的上端面进进行力矩管理,现实博况下,却又无法准确地收集到电机到达下死点的信号,反应到产品上的结果是,重复精度差,如果做十个产品,就可能会有五种或更多的不同力矩结果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提供有实战经验的指导,谢谢!

网友A:
按第二种方法,当扭矩达到一定值时,就可以认为螺丝已经拧到底了

楼主:
回一楼,他是同时控制8台电机,不带A/D转换模块,而是采用通信的方式对伺服电机的力矩进行读写的(是不是总线,还不知道),但在实验中,同一台机对六只伺服进行读写,通信速度跟不上,台湾机是什么样的,我无法知道
根用户讲,台湾的安装工程师说是RTU/485,我想有可能是他们的设计思路,我异为我们惯用的以上两种方法呢?有待大家进行进一步思索

网友B:
你说的问题不是指的台湾机?指你们试验的机?台达的伺服是很方便的用485通讯。

楼主:
你说的问题不是指的台湾机?指你们试验的机?台达的伺服是很方便的用485通讯。
回三楼:     看到这种机台后,我们进行分析后,用实物进行了试验,但按我们的思路(即上面提到的1.全速旋转,电机到达下方后再进行力矩管制,2.以设定的力矩进行旋转并下降执行锁螺丝这两个方案),无法达到台弯机台的这种控制效果,我想会不会是还有更好的控制方法,我们没有发现呢???????

网友C:
1.全速旋转,电机到达下方后再进行力矩管制,2.以设定的力矩进行旋转并下降执行锁螺丝这两个方案),无法达到台弯机台的这种控制效果,我想会不会是还有更好的控制方法,我们没有发现呢???????

是不是惯性下冲还没有来得及切换到转矩模式就将螺丝锁死了,2 以设定的力矩进行旋转并下降执行锁螺丝方案.看看细节吧.台湾能实现的,大陆也一定能实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以设定的力矩进行旋转并下降执行锁螺丝方案

楼主:
回16楼:
在伺服电机低力矩下行的过程中,当气缸带动螺丝刀下冲接触到螺丝头的一瞬间,电机力矩就达到了,实际上是冲击 阻力造成的瞬间阻力制造的力矩到达假象,而造成实际并没有执行过锁紧动作的不良品.............我们使用的缓冲是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