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不怎么用三菱的,觉得与西门子相比差得太远,TMD的日本人软件没有帮助之类的,资料也少
最近处理问题时想用一个失电延时的定时器,三菱的指令找完了也没有找到

三菱FX有没有像西门子S7-200一样的断开延时定时器(TOF),我只看到得电延时的定时器?有人知道三菱的PLC有没有这样的定时器指令呢?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用于在输入关闭后,延迟固定的一段时间再关闭输出。启用输入打开时,定时器位立即打开,当前值被设为0。输入关闭时,定时器继续计时,直到消逝的时间达到预设时间。达到预设值后,定时器位关闭,当前值停止计时。如果输入关闭的时间短于预设数值,则定时器位仍保持在打开状态。TOF指令必须遇到从"打开"至"关闭"的转换才开始计时。如果TOF定时器位于SCR区域内部,而且SCR区域处于非现用状态,则当前值被设为0,计时器位被关闭,而且当前值不计时。

网友A:
三菱没有断电延时定时器,可用通电延时定时器制做出断电延时程序!

楼主:
多谢楼上热心回复

GouRiDe日本人,GouRiDe日本货,GouRiDe三菱!

网友B:
这个问题经典     三菱要多加几条指令    不然不够用!

骂小日本  骂的 好

我也顺便骂一下  那个发    骗人帖子的人      死全家!!!
抱阳而负阴

网友C(2009-11-03):
三菱的plc是有点别扭,推荐你用LG的,很好用,你要的指令都有。三菱的DECO指令很不好用。DECO   D0    M10    K3   这样的程序没法用,要改成  DECO   D0    D1     K3;  MOV   D1    K4M10 ;程序才能工作。

网友D:
得编个程序代替

网友E(2010-04-10):
用通电延时定时器制做出断电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