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输入端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4-28):
请教各位大哥,s7200的plc输入端子要多少伏能驱动啊?因为我有个设备是5v的电压的!现在没有plc在身边,所以试不了!请各位帮帮忙!还有能详细说明一下输入端子的电压,电流的具体要求好吗?在这里先谢谢回复的人!!谢谢

网友A:
手头没资料,好像0.3 0.4 0.5 支持5V,其他点15V ,驱动电流大概5毫安左右
也可使用上拉电阻,拉到24V,就是在I点与正极间放个4.7K电阻,只是信号反向而已,无信号时亮,有信号时灭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