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请教各位.想实现依次循环输出的功能,查手册发现ROR或ROL只能定义K4Y0也就是Y0~Y17,如果只想对Y0~Y7执行这样的动作,改怎么实现.

网友A:
以下程序供您参考:
LDP X0   //启动移位
WAND K4Y0 H1 D0  //将最低位取出保存在D0中。
MPS
AND<> D0 K0  //如果最低位不是0,那么必定是1
MOV H80 D0 //将D0的第7位置1
MPP
DIV K4Y0 K2 K4Y0  //右移相当于除以2
WOR D0 K4Y0 K4Y0  //将最先保存的最低位赋予最高位。
END

Regards
  • 下载积分:+5(sjm213) 支持原创!

网友A:
    而對于ROL,只是將整個過程反過來執行。

    如:Wand將使用H0080來獲取最高位。

    DIV將使用MUL做乘法來實現左移。

    ……

    Regards

网友B:
    K4Y0是Y0-Y17,那么K2Y0就应该是Y0-Y7
    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程序供您参考:
    LDP X0   //启动移位
    WAND K4Y0 H1 D0  //将最低位取出保存在D0中。
    MPS
    AND<> D0 K0  //如果最低位不是0,那么必定是1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