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Version 7 测试启动为什么是灰色的??

楼主(2009-04-28):
安装了GX Developer Version 7 编完梯形图想测试一下梯形图是否正确.,可是测试启动是灰色的.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还要装别的软件呢.如果是,那又要装什么软件呢.请好心的您发个安装的软件给我..谢谢了

网友A:
再安装仿真软件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542.html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我以安装了GX Simulator 6c ,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为什么我在点测试启动时.编程软件会自动关闭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如果自动关闭,有可能是你电脑问题
现在的操作系统种类太多,有些精简斑本的不好用

楼主:
会不会跟安装的盘有关系呢.我是安装在F盘上的.有没有可能安装在C盘上会不一样呢

网友A:
那到不会,一般我都喜欢装在D盘,没有任何不适。

网友C:
我的所有软件几乎都安装在C盘以外的任何盘符,都没有任何问题。
估计你的操作系统站的比例原因要大一些。

网友D:
没有安装仿真软件
安装就来了
一楼正解

网友E:
应该不是安装路径不对。但是不要将软件安装在盘里太深了。
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吧。

网友F:
肯定是有病毒。我的仿真也是不能用。

网友G:
我没有遇到

网友H:
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楼主:
那如果电脑没病毒。。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呢。。。。。

楼主:
呵呵。。。是的是的。。是我系统有问题。早上我将电脑系统从装了一下。测试启动就可以用了。真是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