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启动如何改善

楼主(2009-04-28):
17KW 的空压机频繁启动时,对车间的电网冲击很大,整个灯都随着空压机的运转而使灯光闪烁而频繁烧坏,请教各位同仁,如果不用变频器,星三角启动来改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呢??
听说有种软启动器,是否可以适应在这种场所呢?价格如何?谢谢

网友A:
你的空压机如有卸压功能,(空转不泵气)当达到设定气压时不停止马达。让压缩机空转。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过于频繁启动不仅对设备不好,而且不节能。
可以采用楼上的朋友的方法,最好还是加一变频器,不仅解决了你遇到的问题,而且更加节能。
热心助人!

网友C:
不用变频器也可以,加一个空压机控制器就ok,很便宜,里面有加载卸载功能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指点,补充一下:我们用的是活塞式空压机,厂内电压较低,当空压机开动时,整个照明灯光都会有闪动工现象,非常易引起眼睛疲劳,可能空压机控制器不太管用吧,不会适应于这种机型,变频器又太贵,一个17KW电机配套的变频器价格差不多是两台空压机的价格,真是无法想象............

网友D:
软启动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建议把空压机放到离电源控制柜不远的地方,加一条专用线供电。
下载积分:+2(张平全) 鼓励一下!

网友E:
我来顶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
螺杆式空压机是使用步进电机改变进气门的大小从而调节压缩机输出流量,即当输出端流量在一直增加时就要使空压机的进气口打开很大反之则很小。
楼主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呢。
本人也没有试过,只是一点看法。
建议楼主如5楼所说的试试看。

网友G:
一般活塞空压机机身都带有机械式的可调压装置,以限制压力超高,当压力超高时就会关掉进气阀停止进气而空转,压力下降后,再打开进气阀工作,用他来调节就可以了,一般有两个调节选项,压力和回差。

网友H:
一般大于15KW最好降压启动,不想用变频器就做个星三角,就个接触器的问题,但是星三角好象只适用于轻载启动,建议气路做个改善,启动时候不压缩空气,启动完成后再切换,加个电磁阀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大于15KW最好降压启动,不想用变频器就做个星三角,就个接触器的问题,但是星三角好象只适用于轻载启动,建议气路做个改善,启动时候不压缩空气,启动完成后再切换,加个电磁阀
好,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J:
其实是电源容量太小,或者是线路太细之故。

网友K:
可以采用软启动控制器(NJR装置)控制。
NJR装置是一种大功率电动机启动装置,具有变频启动的良好性能,又比变频器造价低,是传统的星-角启动、自耦减压启动等方式的替代方式。采用NJR方式启动电机耗能低,启动力矩较大,可有效的降低对电网冲击,并减低机组的机械冲击,降低启动突跳时间,延长机组使用寿命,同时具有缺相、过载、过流、欠压、过压、等保护功能。06年我在单位采用NJR+PLC+时控改了四台机组(电机18KW)使用至今效果很好。

网友L:
用多级启动呀,还有楼上说的,办法有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