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今天出差,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那的问题.
    程序是客户提供的,PLC两台,一台为客户自己的,一台为我公司提供的,用于包装机上.
用客户自己的PLC,灌入同样的程序之后,机器工作正常,可以进行位置修正,而换上我司的PLC后,灌入程序后
机器不能正常运行,无法进行位置的修正.位置的修正是Y2 Y3 控制.
是程序问题,还是PLC问题,或者其他问题?
附件: 新锐.rar (12 K) 下载次数:65

网友A:
你客戶的plc原本就是用在這個包裝機上的嗎?你的plc是否是全新的?

楼主:
  是啊 。我的PLC是在代理商那那的。是PLC的问题吗?还是我在灌程序的时候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
     如果PLC是假的,那从那些地方可以进行辨别呢?

网友A:
你在傳程序時,是只選擇了程序這一項嗎?

楼主:
   我是用他原来的PLC 把程序及软元件 都下下来的,然后又全部灌进PLC的
在读出来的时候有一段程序因为过大,程序有丢失,(就是M20 下面的那一大段,少了最后的三行,然后我把这一段断开了)
先我以为是这的原因,但我吧程序补上去后还是没效果。机器补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对比下两台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他原来的PLC 把程序及软元件 都下下来的,然后又全部灌进PLC的
在读出来的时候有一段程序因为过大,程序有丢失,(就是M20 下面的那一大段,少了最后的三行,然后我把这一段断开了)
先我以为是这的原因,但我吧程序补上去后还是没效果。机器补能正常工作。

你將參數部分一同傳到plc里看看

网友C:
如果,两个PLC是同一系列,我看你还有通讯设置,外部的硬件设置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需要检查,一样的程序,一样的PLC那么只要你的程序没有读取/写入错误,那么原因可能就是你外围的设置是不是也一致了。

楼主:
    那PLC读出时,我把下面那几项全部勾上了,PLC写入时我也把那几项全部勾上了,通讯的话就只有和触摸屏通讯,那是正常的。楼上的说外围的硬件设置指的是什么?

网友D:
再换一个PLC试试

网友E:
这一技巧见识过!当时因时间少,没仔细研究。估计要配合屏的程序一起分析!

楼主:
那一批次的PLC我们给客户的有4个PLC,多是一样的现象。
我把这些PLC全部退回供应商了。

网友F(2009-06-16):
我想和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plc 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