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r指令在三菱plc fx1n与fx2n中有何区别

楼主(2009-04-28):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plsr指令在fx1n与在fx2n中控制步进驱动器带动步进电机在1n中可以使步进电机转动很快,在2n中却不能转动与1n中的那么快呢?
我是在同一个机台上试验。请问是何原因?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FX1N和FX2N的Y0,Y1决定的
FX1N是100K上限
FX2N是30K上限

楼主:
站长可以详细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