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

楼主(2009-04-29):
477的屏做完多语言在线切换 上传时候船舷 MEMORY ERROR 报警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看看附件。。。。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2(hwsim)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2(虎门)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A:
WITH UPLOAD INFORMATION 是不是超过了100% 或者是90多%。
如果是那么你就下载不过就不要选择UPLOAD INFORMATION, SIZE OF SCREEN 就会比较小。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帮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2009-09-16):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也沒遇過
學習中...

网友D(2010-03-24):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