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软件安装

楼主(2009-04-29):
我在安装S7-300软件,经常出现不符合安装条件的报警,就是能安装,安装完后桌面没有出现S7软件界面,那要如和才能正确安装S7-300软件呢?

网友A:
系统的原因占得比例要大一些。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楼主:
我用的是SP3.

网友A:
用WINDOWS XP SP2专业版的吧。

网友B:
你要说一下报警信息是什么啊~
桌面没有快捷方式但是安装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
我的 XP SP3 是可以正常安装使用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C:
安装完后桌面没有出现S7软件界面? "开始--------所有程序"里有吗?

网友D:
编程软件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楼上,把对话框截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E:
呵呵!我的也没搞定!·

网友F:
先看下自己的系统是否正常,再还可以去百度下安装方法

网友G:
安装路径里边不能有中文的,哥哥
一无所有